戴尔主板请教

楼主(2014-11-29):
DH57M01的主板,不通电,主板是的小灯倒是亮的,开机电源也有,就是开不了,,,换了IO也不行,求大神赐教。。。

网友:
开机电压也有,没人知道吗?自己先顶

网友:
只要芯片组一样开机原理都相同,请查触发条件和信号。

网友:
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