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785GM-E51主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11-29):
V星使用AMD芯片主板两大通病,一是PS2接口供电不良导致查挡C7、D1代码或者P/S2无法使用。二是UP7707损坏无VDDA_25电压导致主板无复位故障。
下面为V星785GM-E51主板全貌,电路图型号为MS-7596 1.2版本。

1、接到主板外观检测没什么问题后,装上CPU、内存、诊断卡开始测试。触发上电复位灯长亮,表示主板无复位。

2、经过测量CPU供电0V不正常。

目测发现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323A,此芯片可直接控制三相供电,再输出两路PWM信号。如果超过三相必须外加驱动芯片。所以此主板CPU供电结构有主控+驱动+MOS管,也有主控+MOS降压。不管是那种其工作原理都一样的条件,分别为VCCPVCCBOOTVIDEN

3、测量芯片供电5V正常。

4、测量芯片PVCC供电11.3V正常。

5、测量芯片BOOT脚电压也是11.8V正常。

6、供电正常接着测量芯片的EN脚电压发现为0V,表示EN信号不正常,无法开启芯片输出信号。

7、电源管理芯片EN脚信号一般由三极管转换得到,通过目测再跑线发现三极管在电源管理芯片左上角,测量三极管B极电压为0.6V高电平,导致三极管导通从而拉低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压。

8AMD芯片组主板CPU供电EN信号一般是内存供电和VDDA电压转换得到。找张电路图进行分析EN产生原理如下图。

VCC_DDR内存供电和VDDA_25电压正常后分别送到Q142 5脚,控制Q14内部两个三个管同时导通,拉低Q16 G极电压使Q16截止,通过R105上拉得到高电平的VCORE_EN信号,控制Q15导通得到VCORE_EN#低电平信号。

VCORE_EN#低电平通过R20送到Q4B极,使Q4截止,+12V通过R25R26分压得到1V左右的电压给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EN脚,开启芯片工作输出信号,控制MOS管降压得到VCORECPU供电。

9、通过查图后直接找到Q14测量其工作条件进行判断是转换电路问题,还是供电问题导致。测量Q142脚电压1.5V正常。

10、测量Q145脚电压为0V,表示VDDA_25电压不正常导致转换不到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

11、V星主板一般都是使用小5脚的UP7707芯片产生VDDA_25电压如下图,位置一般在CPU座旁边的小5脚芯片就是。

12、测量UP7707芯片1脚电压3.3V正常。

13、测量UP7707芯片3EN信号电压4.4V,表示正常。

14、芯片供电、EN都正常无电压输出先更换芯片。

15、更换芯片后再上电,复位灯闪一下灭,判断卡开始跑码,主板到此修复。

网友:
徐老师出马就是不一般,希望徐老师以后多发这样的维修实例

网友A:
老徐跑线技术不赖,这个芯片损坏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可以拆掉本身在1和5脚焊盘之间飞线连接一个压降保护二极管和电阻解决故障。

网友B:
大哥  你的帖子看着就是不一样 那天来采访下你

网友C:
我有块785gtm,就是档c7,应该是ps2供电不良,不过自己没能力焊接

网友D:
我有个绝招。不用换5脚管,呵呵。华硕上面也有这个现象,干过很多,修复,还不会坏

网友D:
老徐目前低调点,我不敢说,哈哈

网友E:
徐老师 杀鸡高手啊 ··等我笔记本学得差不多了 就拜在你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徐跑线技术不赖,这个芯片损坏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可以拆掉本身在1和5脚焊盘之间飞线连接一个压降保护 ...

好方法哦,我基本都是换件,一般市场下一步到什么 板用什么芯片都要知到,修到坏的就备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徐老师 杀鸡高手啊 ··等我笔记本学得差不多了 就拜在你门下

学完笔记本再过来?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徐目前低调点,我不敢说,哈哈

有什么不敢说的,修板不是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绝招。不用换5脚管,呵呵。华硕上面也有这个现象,干过很多,修复,还不会坏

放绝招出来,把主板统统干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785gtm,就是档c7,应该是ps2供电不良,不过自己没能力焊接

C7是USB接口后面小八脚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的帖子看着就是不一样 那天来采访下你

欢迎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徐跑线技术不赖,这个芯片损坏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可以拆掉本身在1和5脚焊盘之间飞线连接一个压降保护 ...

这只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维修方法,但是这样改线路维修的缺点就是当二极管本身击穿时候,二极管正级3.3V电压会直接流向负极,严重的话,会引起烧CPU 本身。

网友G:
在笔记本板块看看之后回来发现这个板块的贴变得很简单了

网友:
徐老师出品,都是金品。

网友:
在哪可以找到这样的图纸啊

网友:
徐总出手,确实不一般,这种问题我还没修道过

网友:
徐老师出品

网友:
AMD的主板 VDDA_25电压跟VCC_DDR内存供电都正常时,才能开启CPU供电。

网友:
dsadiasjfasf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徐总又发精品了

网友:
赞。。大森啊大神

网友:
思源清晰,明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徐老师出马,经典不能再经典~~

网友:
徐总就给力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佩服楼主!

网友:
这要超神么

网友H:
这种小五角通用吗?我碰到过有的io需要小五角转换待机供电,能代换吗?如果不能要看什么参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笔记本板块看看之后回来发现这个板块的贴变得很简单了

你修什么比较多?板、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C7是USB接口后面小八脚芯片坏。

貌似我见过c7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徐老师 杀鸡高手啊 ··等我笔记本学得差不多了 就拜在你门下

修本牛逼了还回头学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修什么比较多?板、本

这两个都不修

网友:
你在逗我吗

网友:
没有啊,我修液晶的

网友:
你可以看我的贴都是发液晶的多

网友:
徐老师,维修文章技术含量可见一“斑”,     高,真的挺好!
有时间了,和你学习;

网友:
老徐,你这帖子整理的太整齐了,我要向你学习,怎么截图才能截的一样大小还要清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五角通用吗?我碰到过有的io需要小五角转换待机供电,能代换吗?如果不能要看什么参数

这种5脚芯片有多种型号,不一定能代换。

网友I:
新人问个问题,请问第7点,三极管B极电压为0.6高电平,在徐老师的公开课里讲过,0.7V为高电平,那平时应该怎么判断高低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5脚芯片有多种型号,不一定能代换。

是的,这种5脚芯片主要功能是起到稳压转换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新人问个问题,请问第7点,三极管B极电压为0.6高电平,在徐老师的公开课里讲过,0.7V为高电平,那平时应该 ...

这个主要取决与高低电平运用与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开关控制电路,在场效应管开关控制电路中,一般B级电压大于S级输出4.5V以上为高电平,一般在主板中,低于1接近OV作用电压可以认为低电平,反之高于1V为高电平。

网友:
学习学习了,,谢谢楼主..这些贴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很好的案例

网友:
技艺高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人问个问题,请问第7点,三极管B极电压为0.6高电平,在徐老师的公开课里讲过,0.7V为高电平,那平时应该 ...

0.7V为高电平,表不一样测到电压有差异。

网友:
思路明确 ,  学习

网友:
老徐真是能干啊

网友:
主板维修思路清晰啊~~~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取决与高低电平运用与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开关控制电路,在场效应管开关控制电路中,一般B级电压 ...

谢谢,理解了

网友:
学习了,遇见过这情况

网友:
, 用心记下来,以后有机会碰到这样的V星板,就能秒杀发一发威了。
    不过估计5脚芯片不好找。。。。。。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研究下了

网友:
还是有图方便

网友:
电路图太复杂了,都看神了

网友:
V星DDR3的板,五角芯片都容易坏。。。

网友J:
x徐总你的表应该换了

网友K:
徐总又发帖了。 看你帖子必有收获,AMD芯片组主板CPU供电EN信号一般是内存供电和VDDA电压转换得到,只要记住这个,以后维修AMD cpu无EN就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x徐总你的表应该换了

能用就行,不要求太高。

网友:
学习了。 太给力了。我有块880V星的,估计是同样问题,一会找出来看看

网友:
徐老师出品,都是金品徐老师出品,都是金品徐老师出品,都是金品

网友:
amd  精品啊

网友:
修板子 现在赚不了啥钱阿

网友:
台机主板维修高手,,,我修台机主板没有太多分析,只修下通病,

网友:
我是来要分的

网友:
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又学的一招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貌似V星的板子还有一个通病是usb旁边的8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徐总又发帖了。 看你帖子必有收获,AMD芯片组主板CPU供电EN信号一般是内存供电和VDDA电压转换得到,只要记 ...

“AMD芯片组主板CPU供电EN信号一般是内存供电和VDDA电压转换得到”这点很重要,抓住没EN信号,往回跑,顺藤摸瓜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此话果然如此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快速秒杀啊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很是厉害

网友:
又是个经典案例

网友:
老师,我估计能看懂电路图的人都会修得出来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我一般碰到这就直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记得好像修过此问题是三极管坏的

网友:
精华,正需要

网友:
写得非常仔细,思路明确,讲得非常好

网友:
这种类似的EN外围电路在V星板上很容易出问题。

碰到了就如ASUS的822一样,一接到板就有种莫名的高兴。

网友:
2.5V没有直接用二极管好3。3降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得很详细到位,让人一看就懂,我记下来了:3.3V转2.5V的小五角容易坏

网友:
一般AMD的板子 我都要先测这个VDDA-25这个电压的 找不到转换芯片 就用假负载去戳然后找到测量点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学习了

网友(2015-01-01):
引用 网友L:
徐老师您好,请问这个图纸的密码您知道吗?MS-7596

你输入26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