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开机黑屏通病解决

楼主(2014-11-2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三星19led寸显示器插电可以开机显示数字,模拟信号。然后插上VGA线但是显示器后没有反应,把显示器关了再开显示器灯亮了但是屏幕是黑的。。。。想了下,三星的有这个通病,于是就直接拆显示器果断的把主板的BIOS重新刷了一遍,,上电开机接电脑,,,O(∩_∩)O哈哈~正常了,如图:
顺便奉上这款显示器的BIOS程序:

网友:
可以用RT809F在线刷写

网友:
三星SA系列通病了.

网友:
可以直接在线更新的

网友:
像这样的三星通病的案例就不要发表为好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确实是通病,修了好多

网友:
程序.包.电容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通病 刷MCU

网友:
BIOS你是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这种机型的通病,遇到好几台了,在官网下个刷写软件在线刷。

网友:
我的毛病和你一样,但是刷上亮下就灭

网友(2015-01-21):
我的没有下载分,下载不了其它的BIOS

网友(2015-12-15):
这款我遇到两三台了 都是刷程序好了 坐等收钱

网友:
三星的通病了,程序爱坏

网友:
应该是要刷个MCU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是幸运的刷好一台呀

网友(2016-05-08):
三星显示器通病

网友:
三星的LED的 大多都是程序问题 不用拆机

网友:
这个刷好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