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分钟来看看MSI-880GM -41的问题!

楼主(2014-11-29):
接  V星的 880GM 的主板,插上电源后就自动开机了,开机后 不跑码  显示“---” 会是什么问题尼?  外设的可能性大吗 没有地方发烫

网友A:
自动开机? 先把自动开机修好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机? 先把自动开机修好先!

大哥 从哪儿开始下手尼。 是不是要跑绿线相关的线路

网友:
"大哥 从哪儿开始下手尼。 是不是要跑绿线相关的线路"是的,先跑跑看

网友B:
自动开机,换io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开机,换io吧

绿线的上拉 p排住  我已经换了  是IO问题吗

网友:
有一些板CMOS放了电也会自动开机,查供电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绿线的上拉 p排住  我已经换了  是IO问题吗

上啦换过还不行的,基本就是io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啦换过还不行的,基本就是io问题了

会不会是 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 BIOS的问题,

主板跟笔记本不一样,主板的bios只在上电之后工作,上电之前是不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跟笔记本不一样,主板的bios只在上电之后工作,上电之前是不工作的

谢谢指导,我先订个IO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我先订个IO回来。

嗯,不客气,一般情况上拉正常就是io的问题了,因为一般主板都是io连接绿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不客气,一般情况上拉正常就是io的问题了,因为一般主板都是io连接绿线的

我手头上有3个板子,你的联系方式多少呀  指导下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上有3个板子,你的联系方式多少呀  指导下我吧

晕,不用了吧,我现在不修主板了,前两年修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跟笔记本不一样,主板的bios只在上电之后工作,上电之前是不工作的

那你现在不搞维修了吗? 有块V星 G31 跑 D45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现在不搞维修了吗? 有块V星 G31 跑 D455的

不搞主板,搞其他的呢,跑d4好像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搞主板,搞其他的呢,跑d4好像是不过内存的

修苹果吗?是不过内存呀 2代的 系统管理总线 都有3.3  基准 SPD 都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苹果吗?是不过内存呀 2代的 系统管理总线 都有3.3  基准 SPD 都有电压了

都搞,换换内存,换换cpu都试试,也查一下usb供电,ps2那些

网友:
先放电在测开机针电压在在就是换io了

网友:
没跑码的检修思路

网友:
换IO试试先

网友:
也有可能是绿线到IO线路问题

网友:
把12V取掉,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如何不会,就是12V主供电断路了。

网友:
自动开机、短接开机针4秒能关、可以不理故障、一般被清除CMOS导致自动上电、
检查跳线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是否有电   以上正常重新设置CMOS进系统后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