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不显

楼主(2014-11-29):
开机电流在0.50左右!各种供电都有! BIOS刷了!南桥换 了! CPU换了! 还是不行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CLK_PWRGD   H_CPUPWRGD    BUF_PLT_RST#

网友:
看看显卡啥的啊

网友:
是裸板0.5吗?

网友:
机器怎么坏的?

网友:
是AMD的吗    你加热CPU供电那块看看

网友:
桥片坏了吧  就是显卡旁边的那个

网友:
换了 一个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