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插电池大短求解

楼主(2014-11-29):
X201刚开始接到机器的时候是电池芯片短路,BU77700主电压开路,BU77700也烧了,都修好后,开机正常,但插电池不充电。。。。第二天再带电池插电源的时候居然短路了。拔掉电池就不短路,结果又换了电池的芯片的上下管,和到电池的7212场管(此管击穿),试了好几次,结果充电芯片有烧了。无奈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没头绪了,求解

网友:
电池的隔离管换掉

网友:
隔离管是不是G级有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的MOS管有问题吧?

网友:
管子直接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