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V3 V4.1 加电断电

楼主(2014-11-29):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主板 故障为加电断电

上CPU断电 不上CPU不断电  不出CPU供电不断电
强制上电跑D0

强制上电时钟发烫 摘掉时钟后上电正常 换个时钟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跑码断电 再开加电断电

总结:只要一加热时钟芯片就正常 关机后再开就加电断电

谁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时钟的周边电路可以看一下,旁边不是有bios,把bios去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周边电路可以看一下,旁边不是有bios,把bios去掉试试

把bios摘了还是故障依旧  只要一加热时钟就好 凉了就加电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bios摘了还是故障依旧  只要一加热时钟就好 凉了就加电断电

强上电,摸摸那个地方发热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想着都觉得头大,无从下手。吹热是不是已经能进入系统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热可以查下本身工作条件。断电跑EO一般是CPU和内存供电电路出故障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上电,摸摸那个地方发热不正常

强制上电摸时钟烫手

网友C:
你所说的开机关机正常是不跑码,不会掉电,能正常开关机吧?    按时序查吧,  个人感觉CPU供电那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开机关机正常是不跑码,不会掉电,能正常开关机吧?    按时序查吧,  个人感觉CPU供电那里有问题 ...

不是只要一加热时钟开机就没问题 凉了就加电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上电摸时钟烫手

时钟换了吗,时钟换了,有可能是有高电压进入吧

网友:
建议楼主按照时序跑一遍在说

网友:
强制上电发热,那时钟是不是不良呀。更换掉呢,什以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加热时钟正常,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元件不良了

网友:
G41板子不好玩,,按楼主说的,,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导致电流过大,进而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