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跑码正常但不开机

楼主(2014-11-29):
有一台联想K305主机,主板好像是精英的RS780Q-LM,V1.01板,刚开始跑17,焊桥后跑码到67然后变00,但屏幕不显示,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拔掉内存跑码一样吗,如果确定开机了,那可能是vga接口有问题,打一下行场的阻值,或者你插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款主板CPU座背面线路容易发霉,看看是不是有铜线霉断。

网友:
你先听喇叭是否有提示找到显卡,如果找到不显示修接口,没找到显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声卡拆了看看

网友:
如果是桥问题,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A:
问题找到,居然被7楼言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居然被7楼言中了

你的是nv单桥还是amd双桥

网友:
主板是双桥的

网友:
不如先搞BIOS吧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电木有

网友:
跑码正常但不开机 ,算不开机吗,应该是无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