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修改网卡MAC地址后BIOS

楼主(2014-11-29):
这主板官网下载的BIOS刷后网卡驱动装不上,设备管理器中一个感叹号。用WINHEX修改MAC地址后进系统驱动自动装好,上网正常,查看MAC地址正常。

将方框内的内容全部替换,至于官方文件中的具体位置,可以查找BAK这个词找到。文件中还有一个位置的网卡模块中也有MAC地址,那个地方不能动,那个地方替换后开机会出现问题。有的华硕板子刷官网BIOS后也不会出现网卡问题,比如P5KPL-I主板。这样的板子BIOS文件中找不到MAC地址。也就是说,凡是BIOS文件中没有MAC地址的,刷后网卡不会出问题;凡是BIOS文件中有MAC地址的,刷后网卡就会丢失MAC地址。
修改后网卡好用的BIOS,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最好是制作U盘DOS启动盘,用BT.EXE软件修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1860-1-1.html

网友:
如何操作修改的呀?

网友A:
楼主要是能出个完整的教程就更好了,多一种方法更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能出个完整的教程就更好了,多一种方法更完美

这种方法随机型不同BIOS文件中MAC地址的位置也不同,不一定能顺利找到。就算找到了,怎么替换,替换哪一部分都是未知数,所以我感觉实用性不大。当然DOS下修改的方法方便也比较通用,也可能有失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随机型不同BIOS文件中MAC地址的位置也不同,不一定能顺利找到。就算找到了,怎么替换,替换哪一 ...

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
DOS U盘的制作方法,我建议用ULtraISO直接刻录一个DOS的ISO镜像上去,格式用HDD,启动无压力。那个什么USBOOT软件我没有制作成功过一次。

网友(2014-12-29):
好人呀,软件很管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