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延时电路维修Y470暗屏

楼主(2014-11-29):
    今天接到同行发过来的一台Y470,说是客户掉在地上摔了一下,然后就暗屏了,其它一切正常,于是打开包装,找出了主板和屏幕,上电一看,果然是暗屏,心想暗屏还不好解决吗,没有19V的话,飞一个,没有开启的话,也可以飞一个,这不是送钱的吗,于是开始测量屏接口,+LEDVDD19V,正常,屏开启信号DISOPFF#,没电压
与此同时发现屏线中间有一点火花是在闪烁(一点点),于是拨开屏线一看,居然有三根线断掉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同样的屏线,心想只能接了,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把三根线接好了
再次测量DISPOFF#,还是低电平,这不正常啊,应该是高电平啊,往上级查找
发现经过一个0Ω的电阻直接到EC的,但是EC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这个信号呢?这个地方还得请教各位大神,我是是在不知道,既然找到原因了,就像开头说的,没开启信号的话,飞一个就行了,看到电路图上面有个R822电阻用来上拉dispofF#的
于是就拆掉R891,在料板上找了一个4.7K左右的电阻装了上去
再次开机,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屏亮了,但是维修却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在显示logo之前,电脑的屏幕闪了两次,第一次像是花屏(有图),第二次是正常白屏一下(这要是给客户,客户肯定不愿意的,至少如果是我的电脑,我是不愿意看见这种情况的)
这时候就有点迷茫了,难道是这个电压早了,正在沮丧的时候,想到饼哥在课堂上讲过延时电路,由于本人成绩不好,貌似只记得延时电路延时的时间和电容电阻有关,大概就是一个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再接一个电容(电容一端接地),就组成延时电路了,既然这个电压出来的早,那就给它延时一下不就行了,说做就做,找了一个10V1000U的电解电容(先试验一下),再一次开机,奇迹真的出现了,居然不闪了第一个界面就是联想的logo,断电,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同事炫耀一下,当着同事的面再次开机,fuck,又不正常了,怎么办呢,再研究一下图纸吧,看看有没有比+3VS晚点的电压,忽然发现这个+3VS还转换成了+LCDVDD
于是就飞线到此处,再次开机,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故障依旧,只能求助一下师兄们了,于是把故障发到群里面,讨论了一下,还是没有结果,但我不死心啊,总感觉延时电路真的可以用,应该是电容和电阻搭配不正确导致的,于是在L15处加了一个330U电容,电阻换成10K(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的,0608的焊接容易点),换上以后,再次开机,虽然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这次的过程是显示logo是暗屏,过完logo界面就正常亮屏了,这说明延时电路起作用了,只是电阻和电容搭配不正确,经过大概5次左右的试验(期间惨不忍睹的试验就不废话了),终于在10u和47K电阻上试验成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反复开机测试十余次没有问题,装机以后再次反复开机几次,一切正常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既然别人能设计电路,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设计,只有要开放思维,才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补充一下:1、鲁大师压力测试半小时没问题
                2、哪位大神知道EC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BKOFF#,求指点

 会员1115436300鑫豆2024-10-31 18:04

网友A:
没示波器啊不知道延时多久了

网友:
楼主理论这么强,不愧是迅维出来的,有机会我也想去学学理论

网友:
如果客户好说话,闪一下也无所谓

网友:
屌爆了。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啊不知道延时多久了

应该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是我忘记怎么算的了

网友:
没有,没有,好着呢

网友B:
线路改得不错,感觉这里可以更换EC芯片试下,DISPOFF#这里是105脚发出的BKOFF#信号转换过来的。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ec在什么情况下发出bkoff

网友:
帮你加了  思路不错  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路改得不错,感觉这里可以更换EC芯片试下,DISPOFF#这里是105脚发出的BKOFF#信号转换过来的。

想换一个试试来着,但是手头上没有,然后就生出了这个念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ec在什么情况下发出bkoff

我也想知道,同求啊

网友:
楼主厉害 懂时序 有图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同求啊

我记得饼哥以前讲过,但是我忘了

网友E:
   跟客户说下    客户会同一,,没必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换一个试试来着,但是手头上没有,然后就生出了这个念头

嗯,这里只要确保LCDVCC电压出来正常制作的延时电路才会起到效果。

网友:
不还说,还是检查一下

网友:
哦这个是第一看到 又长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客户说下    客户会同一,,没必要改,,

对于一个有强迫症的维修人员来说,自己都看不下去

网友:
佩服楼主的实力,谢谢分享。

网友F:
学习了!尤其是这个延时电路!仔细想想这种延时电路到处用的都有哦!

网友G:
如果客户好说话,闪一下也无所谓.有的客户就是不愿意的

网友:
改这种电路应该需要很深的理论,楼主的水平很高啊

网友:
就是要这种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客户好说话,闪一下也无所谓.有的客户就是不愿意的

是啊,不过这个是周边县城同行的,,如果客户真的不愿意了,来回折腾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尤其是这个延时电路!仔细想想这种延时电路到处用的都有哦!

基地饼哥讲过,但是我忘记了

网友H:
是不是读屏后,发出的信号

网友:
等待大神解释一下这个信号的条件!!!

网友I:
支持下,希望讲的可以再详细点,给新手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读屏后,发出的信号

这个真不知道,等待大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下,希望讲的可以再详细点,给新手点思路

具体延时电路,我也不大懂

网友J:
能用个开关管 导通19V给屏  然后用屏供电作为开关管的开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能用个开关管 导通19V给屏  然后用屏供电作为开关管的开启

屏供电19V是公共点经L15直接过去的,插上电源就有

网友K:
其实楼主在+3VS处改的延时电路中在1000UF电容两端并联个电阻就可行了,原因是关机后电容存储的电量能通过此电阻泄放掉,为下次再开机时做好准备。我只知道当LID休眠信号为高电平时EC才能发出屏开启信号。至于还有其它什么条件就不知晓了!

网友:
楼主修机毅力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19V是公共点经L15直接过去的,插上电源就有

他的意思估计是 让19v出来的迟点,那个还连+3s,        这也是一个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楼主在+3VS处改的延时电路中在1000UF电容两端并联个电阻就可行了,原因是关机后电容存储的电量能通过此 ...

LID测过了 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他的意思估计是 让19v出来的迟点,那个还连+3s,        这也是一个思路啊

19V是公共点,怎么可能出来的迟点

网友M:
直接飞屏的供电啊

网友K:
有的机器EC还需要HWPG信号好时,才能发出屏开启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的机器EC还需要HWPG信号好时,才能发出屏开启命令。

HWPG一般是广达代工的主板上才有,那是各大供电电源好信号相与产生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飞屏的供电啊

屏供电有,只是没有开启

网友:
帖子不错 收藏了     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是公共点,怎么可能出来的迟点

断开,在搞个管子,不过貌似又麻烦了点

网友N:
一般显卡会有一个背光开启发给EC,然后EC再转发出来,楼主看看EC有没有这么一个信号接收进来

网友:
楼主的改装真的是个很好的经验呀

网友:
楼主修机修的很完美呀,,改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显卡会有一个背光开启发给EC,然后EC再转发出来,楼主看看EC有没有这么一个信号接收进来

一般都是显卡管理的LVDS,但这个架构显示,LVDSS是桥管理的,具体原因还是等大神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下,希望讲的可以再详细点,给新手点思路

奥,我是说延时电路前面的分析思路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的,头回听说

网友:
在屏接口EDIDDATA  EDIDCLK有读到屏参数后,EC才会发出BKOFF#,个人认为

网友O:
EC 要能够输出 BKOFF#信号为高电平,它的两个供应条件:  LID SW#信号和ENBKL信号就必须为高电平.

网友:
楼主果然能力不一般,这个思维较好,人家能开发,咱就能设计,呵 呵

网友:
低调走过。。。。。。加下分 ,屏闪一下非同行一般不会去注意,你有强迫症我就不说了 我只有在修华硕掉电的时候并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EC 要能够输出 BKOFF#信号为高电平,它的两个供应条件:  LID SW#信号和ENBKL信号就必须为高电平.

分析的有道理,这两个信号都测过了,没问题,当时想换个EC来着,就是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所以就改了电路,不过也好,省了一个EC

网友:
那个10U的电容怎么找呢?电容上面又没有 写的哦。

网友:
楼主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P:
一个电容一端接地 一端接供电就能组成延时电路吗

网友:
应该还是EC有问题吧

网友:
我曾经也为解决白一下屏才出LOGO的故障,也改过,但是失败了。。。因为没有经验,终于长姿势了。

网友:
解决瞬间白屏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个电容一端接地 一端接供电就能组成延时电路吗

是一个供电经过一个电阻后接上一个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 )

网友:
这种创新学以致用的态度,真赞!我觉得这个延时应该也是可以计算的,不知道谁有可以贡献下!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有创新。

网友:
牛X,延时时间是可以算出的,就是电阻值乘以电容,依据所需时间搭配一下

网友:
的确思维比较开阔,,应该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实力强大啊,以后得多多实习才能跟上脚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啊不知道延时多久了

阻值乘以容量 算出来的值不是以秒计算的

网友:
确实,叼爆了。给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都是 改屏的3V供电  保证不会白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O:
EC 要能够输出 BKOFF#信号为高电平,它的两个供应条件:  LID SW#信号和ENBKL信号就必须为高电平.

LID SW#这个信号在机器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可以理解成开关休眠信号。

网友Q:
EC 要收到 显卡发出的信号 才能 发出开启屏 开启信号吧

其实  直接把  屏供电当开启就行@~

网友:
版主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Q:
EC 要收到 显卡发出的信号 才能 发出开启屏 开启信号吧

其实  直接把  屏供电当开启就行@~

屏供电是公共点

网友Q:
3.3V

19V 是LED 升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我也试一下

网友:
实力很强大

网友:
背光开启电压和屏供电是同步的,呵呵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3.3V

19V 是LED 升压

你说得对,我就是把屏供电做开启才会闪一下屏的,所以才想到延时的

网友:
长知识了,你是去实地培训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计算延时的时间呢,以前看到过公式,但是不会算,我记得是需要高等数学,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楼主这个信号应该是,当EC收到PLT_RST,完成所有过程跑马,开始亮机的时候瞬间发出的开启电压,不知道对不对,只做参考

网友:
过内存 读屏 才发出这个信号的吧

网友:
不错  我曾经改过PWROK 由于板层断路 接电阻电容延时过去会被拉低 不接电阻 时序又不对  所以阻容延时 外加 导通三极管  这种就是完美 延时

网友R:
我一般是在屏幕上飞一个开启信号!!!楼主真是耐心研究啊……

网友:
线路改得不错,感觉这里可以更换EC芯片试下

网友:
线路改得不错,感觉这里可以更换EC芯片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以前是直接把屏供电的3.3V接到开关上,也许也分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一般是在屏幕上飞一个开启信号!!!楼主真是耐心研究啊……

是飞了一个开启,只是开机显示logo前会闪一下,才想到延时的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值得学习,修笔记本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厉害 懂时序 分析也不错

网友:
和LCD VCC同步不就行了

网友:
真是佩服呀。

网友S:
暗屏维修这么麻烦?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直接用屏供电当高当点灯信号,只是启动的时候白一下而已

网友:
楼主高手! 我们一般都是跟客户协商的!

网友:
延时电路 学习了  下次遇上了也来试试  房主你确定不会返修么、?

网友T:
不错哦~~~如果是我直接找屏上的开启呵呵~~就不用改电路了~~

网友:
开放思维,这话说得不错!

网友:
佩服楼主的实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错哦~~~如果是我直接找屏上的开启呵呵~~就不用改电路了~~

屏开启是由EC出来的,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改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暗屏维修这么麻烦?

那倒没有,只是不想看见闪屏一下

网友:
厉害啊  我时序这块 还不是很会

网友:
拿来买的吗,多麻烦

网友:
直接 改个电压过去就行了

网友:
要有强大的探索精神,断线除了DISOPFF#,还有两条,应该有高电平的吧,是不是同DISOPFF#短接了,查EC的105脚内部框架结构逻辑电路图…………(我这空口说说,不动手见笑了)

网友:
这要多大的电路 能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SW#这个信号在机器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可以理解成开关休眠信号。

LID SW#正常为3.3V

网友:
延时电路用的电阻都是几十K欧的,电容都十UF以下的

网友:
我觉得就从LCDVDD直接接过去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下。首先LCDVDD要有电压。肯定是跑码完成 且复位完成  然后显卡读取到屏码片(bios)之后反馈给显卡  显卡再发出开启LCDVDD的控制信号。望大家验证

网友U:
直接把二极管D30去掉 就会正常亮机的 不过这样亮度调节就只有最亮和正常2个调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直接把二极管D30去掉 就会正常亮机的 不过这样亮度调节就只有最亮和正常2个调节了

D30本身就没装的,楼主没仔细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请问一下DISPoff是什么信号

DISP是显示器的意思,OFF是关闭的意思,#表示低电平有效,合在一起就是低电平的时候关闭显示器,也就是说,电脑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信号时高电平,neco说的背光开启是对的

网友:
貌似LID#不正常会引起EC不发出BKOFF#,会把信号拉低,只是有些是这样,SONY的机器修了好多LID#不正常还不加电呢。

网友:
延时电路  我可以理解成 让电晚一点过去吗

网友:
加个电阻和电容,电路呈容抗,电压和电流就不同步了,我感觉还应该加一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会,LCDVDD的开启和背光开启几乎是同步的。

我就是用那个电压会闪屏才做延时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