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3400装独立显卡花屏

楼主(2014-11-29):
今天接一台DELL E3400的笔记本,客户描述故障是装不上显卡驱动,由于没有拿过硬盘来,我先装上自己的硬盘装系统,重启过程中花屏,怀疑显卡问题,先加焊一下,不行,于是拆下来植球,还是不行,发现显卡芯片硅晶有一角有点小伤,于是买来新的显卡装上,故障依旧,点太背了吧,把显存重新加焊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不装独立 显卡 可以点亮不

网友:
拍了图片看看来判断一下

网友:
这样问实在无法回答你

网友:
这种换了显卡还不好的   就直接换板

网友:
不装独立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

网友:
显存有问题 换没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