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什么是软启动和其定义

楼主(2014-11-29):
    今天我师父问我什么是软启动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无奈,那位老师能帮我解答下, 我用百度查过了,但是看得似懂非懂,麻烦了

网友A:
从维修的角度来说:主板各路供电完成上电后,视为硬启动完成,接着进入BIOS自检程序对电脑各个设备进行自检,运行自检程序的这个过程就是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维修的角度来说:主板各路供电完成上电后,视为硬启动完成,接着进入BIOS自检程序对电脑各个设备进行自检 ...

谢谢版主,可不可以理解为硬件发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