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红屏 屏线 高压 屏都换过 求大神来解决下

楼主(2014-11-29):
昨天接过一台HP CQ40 集成显卡 开机白屏 很白 我以为是屏坏了 结果换屏 红屏 我再换一块还是红屏 我把屏线 高压全换了 还是红屏 外接没问题 主板查了下不知道哪里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给小弟一份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图片就这样

网友:
把两块屏的码片调换一下

网友:
修过同样的问题,果断换显卡解决过

网友A:
显卡了。刚刚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的问题的。我直接干显卡好了

网友:
是AMD的吗  换显卡吧 这显卡我换好了好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了。刚刚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的问题的。我直接干显卡好了

楼主说是集成显卡,干哪的显卡?

网友:
AMD的没显卡干北桥啊

网友:
查屏线LVDS的条件

网友:
桥坏了 我遇到过

网友:
换了灯管还不好吗

网友:
之前我的同事,带电热插拔屏线, 结果也是红屏了, 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
这样的话 只能先换桥试试了 谢谢各位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