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ADS#波形能看出什么?

楼主(2014-11-29):
(图片)

网友A:
无波形,只是ADS的电压掉了

网友B:
这个发像不是AD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像不是ADS吧……。

绝对是ADS#波形,只不过是不正常的ADS#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波形,只是ADS的电压掉了

能分析出大概原因么?

网友C:
ADS#波形是“v”字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S#波形是“v”字形的

是的呢,正常的是V字形的,这个电压下去了就没有起来,CPU核心供电 基准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没有思路

网友D:
电压掉了条件不满足没跑马 是不是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掉了条件不满足没跑马 是不是掉电了

不掉电,CPU核心供电 基准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其它不知道还查什么

网友:
量程不对 没抓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