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微短路该怎么修?各抒己见一起克服这个难题!!

楼主(2014-11-29):
比如一些大短路的机器,修好后有一些供电电感的后级会有轻微短路,比如对地阻值很小,烧鸡发现电流只有0.3左右或者0.15左右,全拆元器件特别多,耗时比较大,希望大家讨论一下自己的方法或者自己能想到的办法,我们一起来克服这个难题

网友A:
烧机啊……。电流先放小点

网友B:
电流调小点就一直烧哈,烧到它发烫为止·····

网友C:
烧鸡啊,这个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啊……。电流先放小点

没听明白我的话么,我说的是微短,0电流0.3你能摸出来什么,别为了点分就乱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小点就一直烧哈,烧到它发烫为止·····

电流调小?电流全开大才0.3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鸡啊,这个能有什么好办法

烧鸡你摸不到热的元件就放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你摸不到热的元件就放弃么

电流小的话,时间一长也能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