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笔记本芯片,保护隔离电路中的8脚P沟道MOS管

楼主(2014-11-29):
热风枪开到400度 吹不下,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应该是风枪不给力,推荐用安泰信的风枪atten 858+

网友:
主板上的MOS管很轻送 拿掉 ,笔记本上 的  就是吹不掉

网友:
吹时,不停移动,不可以停留在同一点

网友:
在加点助焊膏,风力大点,先在管子周边快速旋转吹,周边预热,这样就不会吹坏板,然后在管子上吹,这样很容易吹下来,试试吧

网友:
是不停转圈吹 的  。

网友:
总算吹下来了   温度  450度  搞下来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风量
一个是风嘴到芯片的距离
一个是芯片背部的接地层大小
温度不要高,风可以大点,距离不要太远太近

网友:
要风枪烙铁一起使用

网友:
拖点锡上去好吹点。只要是焊在板上的东西都吹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风量
一个是风嘴到芯片的距离

温度不要高,风可以大点,距离不要太远太近——温度多少算高,跟离多少算不太远太近?

网友:
实在不好吹下来,可先破坏拆除,用尖嘴钳铰断引脚,轻松吹下。

网友:
吹之前 拖点有铅的锡上去  很好吹的  450度吹  有的主板会鼓包的

网友:
吹的时候可以用镊子轻轻往上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