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4A78LT-M LE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4-11-29):
在迅维出来了2个月了,我也继续回到师傅那里去工作去了,在师傅这我有点笨手笨脚天天挨骂!都快免疫了,幸好师傅没有赶我走还给我发了工资的嘻嘻!现在在论坛上面下载了很多资料没有下载分了来发个帖混一点积分!现在来看看我们的主角吧

网友A:
修是不错,都进迅维学完了还被师博骂呀,你的师傅有点不时人情呀

网友B:
RESETCON#这个信号定义能不能解释下呢?

网友:
加分,板子修得不错

网友:
你师傅是高手把  。。不然这技术还骂你

网友:
也许是严师出高徒

网友:
IO的30脚该引脚的第一个功能是重置连接,其连接到复位按钮,而且主板上其它复位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是不错,都进迅维学完了还被师博骂呀,你的师傅有点不时人情呀

就是,所以是好好发挥,让师傅目瞪口呆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严师出高徒啊

网友C:
你师傅骂你那是苦口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是不错,都进迅维学完了还被师博骂呀,你的师傅有点不时人情呀

这个是我自己的太笨了不是师傅,哎现在学习的笔记本忘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师傅骂你那是苦口婆心

师傅是好,每次都被师傅说,也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SETCON#这个信号定义能不能解释下呢?

找徐总问了一下这是复位开关接口

网友D:
个人感觉不是这个位置的问题,直接短接可以,但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这里的电阻只是一个上拉电阻的作用,真正坏的地方,可能是下面地方。

个人感觉那个排阻RN31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不是这个位置的问题,直接短接可以,但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这里的电阻只是一个上拉电阻的作用,真 ...

你有这主板的点位图能给一份吗?

网友:
不是排阻,是电阻问题

网友:
点位图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的

网友E:
主板记得这么清楚,我都忘了

网友F:
又是排组引发的血案啊,楼主真细心

网友G:
没有复位 供电时钟正常 直接测复位针吗  好像老师教的时候要查PG什么的吧  忘完了

网友H:
我怎么没有看到楼主测桥电压和总线电压,不过还是佩服楼主板维修技术

网友I:
小伙,你终于奋起了,加分鼓励。说实话,你要不说那上电顺序,我已经忘完了、

网友J:
没图纸  跑线累死人

网友:
有图有点位,这样的板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
楼主牛啊!!迅维还是培养了不少人才啊!!就是一个电阻引起复位不正常啊!!

网友:
我想那个电阻应该没有 坏吧,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把它拉低了呢?

网友:
l楼主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复位 供电时钟正常 直接测复位针吗  好像老师教的时候要查PG什么的吧  忘完了

复位针也是查没复位故障的条件之一啊。

网友:
内存-VDDA-CPU-桥和总线供电,这是AMD的时序,应牢记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排组引发的血案啊,楼主真细心

你在看我的帖子吗?我说了是排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记得这么清楚,我都忘了

这还有一百多片主板修好的好少

网友:
碰到一张 不定是掉电的 咋修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呵呵、可以啊兄弟、思路可以

网友K:
发帖不容易啊,,Lz那电阻最后是几噢?

网友L:
是不是要回帖才能看?

网友:
不错的技术了  你师父挺严格得 。不过是好事。这样你技术才能有好的提升。

网友:
1、        检测复位开关是否为高电平
检测上拉电阻、拆相连电容、芯片、IO、时钟、南桥

网友:
学习了 板子修得不错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学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有复位 供电时钟正常 直接测复位针吗  好像老师教的时候要查PG什么的吧  忘完了

复位开关针查了再查PG

网友N:
楼主所说的这个电阻应是IO复位脚到板子复位针脚间串联的电阻,然后通过上拉。

网友O:
这种情况如果电阻换错了会不会影响稳定使用呢。

网友:
这个如果是上啦的话不应该是0欧的哦~~~是不是电阻阻值有问题呢~~对地打阻值应该没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复位开关针查了再查PG

复位开关针 有3.3v 能不能说明前面的PG已经正常了 桥已经发出复位

网友:
顶起来,又是电阻惹的

网友P:
请问下,这个FZ 后缀的点位图, 用什么打开? 我下载了,用TSICT打不开,能说下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所说的这个电阻应是IO复位脚到板子复位针脚间串联的电阻,然后通过上拉。

恩就是,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情况如果电阻换错了会不会影响稳定使用呢。

这还要测得复位开关那边是3.3V就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没有看到楼主测桥电压和总线电压,不过还是佩服楼主板维修技术

不好意思忘记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伙,你终于奋起了,加分鼓励。说实话,你要不说那上电顺序,我已经忘完了、

大神好久给我讲一讲笔记本吧!我是忘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图纸  跑线累死人

我跑线我看到我都头大呵呵为了修好板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要回帖才能看?

你这算灌水吗?不回帖是可以看的这个只是一个讨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发帖不容易啊,,Lz那电阻最后是几噢?

我换的是一个0欧 实际主板上面是几欧我下载了点位图还没有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下,这个FZ 后缀的点位图, 用什么打开? 我下载了,用TSICT打不开,能说下嘛。谢谢了。

要用华硕新版的点位图!安装后还要把时间设置往前调整1年

网友:
给你加分了,挨骂是好事,努力学习,以后就不会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