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手机通讯录上的号码删除掉了。

楼主(2014-11-29):
可是重新开机后,那些号码又回来了。怎么办?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我上次 恢复出厂值一次了 可是发现通讯录的号码都还在。

网友:
能不能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手机不是上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