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C600笔记本,可以开机30秒自动关机,可以再开机

楼主(2014-11-29):
哪位大哥有修过东芝C600笔记本,可以开机30秒自动关机,可以再开机,刷过BIOS

网友A: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之前碰到过 做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之前碰到过 做了南桥

是换了南桥还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B:
一提到东芝的电脑 首先想到大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提到东芝的电脑 首先想到大电容了。

这个本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温控IC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