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 I9208

楼主(2014-11-29):
                  我自己宝宝,玩手机掉水盆里了····      清理干净后··  表面有腐蚀现象。 但是测量有待机电压  有没有高手 帮我看下·· 有没有救了···

网友A:
听说进水。的手机。吹干后。应该就问题不大呀。手机这块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进水。的手机。吹干后。应该就问题不大呀。手机这块不懂

想问  这款手机开机电压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  这款手机开机电压多少的·?

手机这块真的不了解。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大哥手机有待机就是漏电,你当笔记本呢

网友:
这个不懂,期待有人高手来讲解。

网友:
呵呵,没错,你夹上电源就有44mA的电流,就是漏电,不是你理解的待机电流

网友C:
*脏话*~~楼主的电流表,是多少位的呀,那么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  这款手机开机电压多少的·?

再洗洗吧,感觉没洗干净。特别是借口那些,cpu 字库如果封胶了就不用管了,估计是不会进水到焊盘上的

网友:
把电压调到4v 加上电源看有漏电没  字库和cpu可以排除 重点关注两个电源ic  必要拆下从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  这款手机开机电压多少的·?

低电压3.4V自动关机,3.4V---4.2V都能满足手机开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脏话*~~楼主的电流表,是多少位的呀,那么多位???

这个电源显示的是44.5mA

网友:
  重新用洗板水刷干净吧  仔细用放大镜看看 哪里还有没有腐蚀的痕迹 洗干净再看电流显示吧 一般来说  刚进水清理干净的话 百分之八十是能正常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