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修的一个板子 实物图哦

楼主(2014-11-29):
  外地发来的,不知道几修。故障不开机,没什么技术含量给新手看看吧  第一次实物哦广达ql8首先不过保护隔离 看来没有开启接着测试条件是否满足dcin发现不对劲    然后飞线直连,换充电芯片,还是不出28v接着测试发现问题了
找了个换上了 然后不出cpu供电对比料板发现掉了一个电阻, 补上亮机

网友:
总体来说 广达的板子还是不好修  有时候少零件维修很头疼。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

网友A:
怎么有这么多断了的地方,上家是在用手术刀吗

网友:
掉件再多也得按流程修啊!只看外观是看不全的!楼主依靠的是技术。

网友:
有时候少零件维修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这么多断了的地方,上家是在用手术刀吗

都是22左右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后级短路芯片耗电大,烧断的看不出来,看来广达设计还算合理

网友:
很利索,快、准

网友:
好几处断线,掉件的,估计是做过手脚的,好在楼主细心,技术过硬啊。

网友B:
烧断太多了,LZ修了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断太多了,LZ修了多久啊……

不到一个小时

网友:
楼主很厉害,已经是高手了。。羡慕中。。有没有分析那个掉了的电阻是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这种板也能弄好,不错啊

网友:
……很liubi哦…… LZ很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