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显示LOGO掉电

楼主(2014-11-29):
y450开机显示LOGO掉电  掉电掉到0.01 个个   电压也量了 没有异常
(裸板测也是一样) (这个本本一开始不开机加焊显卡那里的小板ok 现在返修了)
那个小板上的pu1芯片已经换过了 现在没有头绪了

   这个本子放一会 有能开机   第一次能开第二次就是进LOGO掉电

网友:
可能就是显卡挂了,大部分机器显卡故障最高

网友:
这机子掉电有点烦

网友:
如果有显卡的话, 你看下散热器的那个2个固定显卡的垫丁掉了没, 如果开焊一般会到LODO掉电,(我遇到过,) 没有话刷个BIOS, 检查下外设,

网友:
  这个本子放一会 有能开机   第一次能开第二次就是进LOGO掉电

网友:
显卡后面和电源小板上的330电容换了,可能滤波不良。

网友:
加焊下显卡先

网友A: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故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故障哈

正在研究中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呵呵

网友:
这个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个开机半分钟左右掉电的  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 你这机器  是典型的要放凉了  才能开机。。    虚汗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板是个通病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再就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换个小电源板吧。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