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MSC SCH5514E-NS 第二行后缀不一样可代换吗

楼主(2014-11-29):
修了大概三块主板有DELL755 、DELL360其主板都测出是IO芯片坏掉,换上IO芯片后,都能俭过CPU,不接内存报警,接上内存不过内存,其中一个主板BIOS刷过,北桥加焊过,全板电容几乎都换了,涛声依旧,不知道是不是其IO第二行数字也有代换要求,不知哪位师傅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帮忙解答一下。。。。。
cpu
芯片

网友:
貌似不行吧,这个后缀也应该一样。多半跟后缀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后缀不一样,是不能乱换的,有可能功能引脚不一样

网友:
检测下内存的工作电压 5514和5524可以通用的

网友:
IO芯片,,换的话最好连后缀名也一样的代换!!

网友:
呜呜,就是后缀没有一样的,不是只要型号一样就行吗,有哪位大侠换好的,来讲解一下。。。。

网友:
不接内存报警,接上内存不过内存,表明BIOS正常,查内存供电。IO芯片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2016-06-11):
一般第一行一样可以带换 第二行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