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CPU供电蒙圈了

楼主(2014-11-29):
这个V星H61,测量CPU座子左边电感R50电压1.16,旁边那个电感L1R1电压1.06V,CPU座子上面靠右边那个电感R50电压才0.几付,下管控制10几伏,上管控制电压为0,旁边那个PWM型号为6282PD,我想知道这事有几个电压呀,都是干嘛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MS-7680这个有图纸

网友:
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1155针脚的CPU可能还需要一个什么内存管理之类的电压,总之比平常的U多了个电压。你查阅有关资料吧。

网友:
这个好像总线供电 跟显卡供电都在CPU坐旁边的

网友:
就是一相集显,其它的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