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暗屏有声音

楼主(2014-11-29):
ipad2屏幕很暗,能听到声音,不知道什么原因,用dfu模式开机亮了一次,后来锁屏后就再也亮不起来了,不知道是液晶屏坏了还是主板,求解啊
暗屏

网友:
一般是电感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下个图纸慢慢找电感,还有感光感应器

网友:
查下电感和感光电路

网友:
屏幕很暗,能显示吧!看看背光电路。

网友:
电感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