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集成CPU BIOS型号是什么 烧坏了

楼主(2014-11-29):
Z475集成CPU BIOS型号是什么 烧坏了  BIOS型号图纸是MX25L1605A   但是我不确定  而且手头也没有这个BIOS   求个大神看看手头上有没有这个板子  看下BIOS型号 或者能提供能代换BIOS   谢谢

网友:
是g475主板

网友A:
我手上刚好有这主板看了下,是25Q16B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刚好有这主板看了下,是25Q16BV

您的板子是集成的吗?

网友:
BIOS型号跟主板没关系的,只是大小而已。。。

网友:
2M的BIOS都可以代换,就是BIOS芯片型号上有含16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