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稳定

楼主(2014-11-29):
有台Y47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的,接电流表一点反应都没有,拆开检查发现PQ302烧糊了,拆掉以后测量周围的MOS管,电阻都是好的,换了PQ302以后正常开机,头一天用了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第2天客户来拿机器就开始出问题了,先是充不了电,单独用电池可以,单独用适配器进系统黑屏,按FN+F2可以亮,亮一下又黑,过了几分钟后才正常,如果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就会掉电,有电流表和电池一起开机电流表电流会很大,电压被拉低。客户说以前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还在充电芯片这一块

网友:
你那个黑屏问题,换个屏试试吧,还有就是,同时用电源和电池出现大电流的话,看看保护隔离那几个管子。可能有一个击穿了。昨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虽然不是Y470.
真的。嗯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不会就是屏上LED供电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