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不认独显

楼主(2014-11-29):
双显卡,认不到独立显卡,开机后风扇一直全速转,不出显卡电压,显卡开启由HM67发出,显卡挂在CPU下面,CPU和桥都换过了还是认不到显卡

网友A:
感觉和BIOS卢关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都换完了,那就刷个BIOS试试咯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BIOS卢关的问题比较大

BIOS刷过好几个了,官网上下载的也不行。

网友:
显卡 供电芯片的开启没有,哪去认独显。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的所有条件试试。。。

网友B:
不认独显,应查独显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风扇一直全速转,估计BIO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独显,应查独显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风扇一直全速转,估计BIOS不对。

PCH不发出独显电压的开启信号,人工抬高开启可以出来电压但还是认不到显卡。

网友:
供电有没有问题?信号呢

网友C:
官网上下载下来的BIOS大小与读出来的BIOS大小相同吗? 如果是双BIOS 要刷桥旁边的BIOS 还有查下桥的各供电时钟和复位 如果修好了  上来说下 期待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网上下载下来的BIOS大小与读出来的BIOS大小相同吗? 如果是双BIOS 要刷桥旁边的BIOS 还有查下桥的各供电 ...

官网上下载的系统在是WINDOS下运行后重启自己刷的,BIOS中的Svrvice Tag与机器底部的编号不一样,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认不到独显的问题或者显示不正常的问题最头痛。。。还不如就是不亮省事哦。。。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
看看总线断线了没

网友:
焊下显卡试试     要不然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查下 HM76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有可能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挂在CPU下面--此话怎样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上下载的系统在是WINDOS下运行后重启自己刷的,BIOS中的Svrvice Tag与机器底部的编号不一样,不知道 ...

要真不行 去淘宝买个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