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做北桥之后

楼主(2014-11-29):
客人拿过来说开不了机,上电源测试,开机不显示,因为是AMD的机子,跟客人说北桥坏了,报了价,说修,显卡做了之后,显示了,但是到系统滚动条后 就想快死机一样了  卡在1.45左右的电流   像是死机一样 不过 电流还是有 轻微的跳动 就是进不了系统 ,重装下 我自己封装的系统在试下,还是一样,在论坛看到有个一样的机子也是这问题,最后用驱动精灵打驱动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546-1-1.html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不会过几天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  没回来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4416S问题很多,还有个外设引起的挡也有可能

网友:
把桥重新加焊一下吧!虚焊的地方多。

网友:
虚焊的地方多。

网友:
AMD的板子老化严重,各部电路都处在临界状态,总体性能大打折扣了!主要部件加焊下 吧!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我愚见过HP的小本驱动不对,就停在哪里不走了。

网友:
重新换个北桥吧

网友:
桥有问题吧,换回原来的试试看

网友:
4416s手里有一台,7月修过北桥,现在又送来了。换新贵,再修也用不了多久。蛋疼。这种机器差不多该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