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不支持此配件怎么搞?

楼主(2014-11-29):
IPADMINI不支持此配件怎么搞?   可以联电脑,不能充电,数据线换了,尾插换了,还是这样,怎么搞呀?高手求助

网友:
就是不能充电呗?查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硬件有问题了 。送修吧。充电芯片什么的。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