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高手支招啊

楼主(2014-11-29):
问题是这样的 这是个液晶电视的电源板 现在问题是220进 大电容有285 电源管理芯片是MIP2E4D 这个每个脚都是通的 现在12v 5 v都是没有的

网友:
直接换台二手的啊

网友:
MIP2E4D 已坏了,换新吧!还有开关管查查击穿了没有?

网友A:
拆掉电源管理芯片是MIP2E4D ,再测板子上焊点还短路不,也测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MIP2E4D ,都这样了估计一次电源开关管也阵亡了!测好附近还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的原件,换电源芯片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源管理芯片是MIP2E4D ,再测板子上焊点还短路不,也测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MIP2E4D ,都这样了估计一次 ...

谢谢你啊 现在手上没有这个mip2e4d

网友:
液晶电视的电源和ATX的差不多原理,先修待命(辅助)电源,一般5v输出,再修主电源 一般 5v 12v 24v。
没配件就买吧,这个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啊 现在手上没有这个mip2e4d

哦,那也先搞明白它附近还有坏件没有,有把握修好的话就买件!

网友:
一个一个查啊,短路的话就拆掉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