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60-I3-D7 3V 偏高 求助

楼主(2014-11-29):
主供电是RT8206A,待机时只有3V 但是偏高 实测为4.7V,3V的开启信号我测是5V,不知道正常不,我换过RT8206A和3V的电容和MOS管了 还是一样的偏高。待机时没5V,现在故障是不触发,主板也没测到有短路的位置,请大神给指点下,谢谢。补充下:我测的位置肯定是3V的电感,不会测到5V电感上的。

这是RT8206AB的PDF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拉低的见过,偏高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低的见过,偏高的还没有见过

我也头次遇到 没什么思路 这机器还没图,只能求助大家了

网友:
偏高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B:
查反馈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电压过高一般是反馈电路和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要不然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反馈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反馈回路有没有问题?

反馈回路,我测了,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过高一般是反馈电路和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要不然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待机芯片换了 ,附近的滤波电容也换了,反馈电路,①没有开路 ②涉及的电阻,阻值正常 ③反馈回路的电容我也换过了

网友:
除了反馈电路呢?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暂时没发现主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低的见过,偏高的还没有见过

查下反馈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