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6s触控板无反应,更换无效,求助。

楼主(2014-11-29):
hp4446s本,来的时候说进水,usb用不了,触控板左键不好用。
拆机发现只有触控板到主板接口处稍许污染,清理后没有明显腐蚀,usb供电滤波电容烧了,换后usb修复;但是触控板不是左键不灵,而是触摸和按键都不能用,一点反应也没有。
设备管理器里能发现触控板硬件,就算不接触控板,也有这个设备。同时左键被客户用力翘过,变形了。于是发了个新套装,换上,依旧没有反应。只能用usb鼠标代替使用。

这个触控板触摸和按键分体,并且排线先接到耳机话筒+读卡器板,然后汇合再到主板上,耳机没有问题。触控板排线上4条信号,有3.3和地,中间两个有1v左右电压,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检测了,请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4-12-1 07:59):
后来经过测试,触摸板排线4条线,1、4电地,2、3是imclk+imdat,从触摸板排线接口经过音频小板,再经过宽排线到主板,再到io引脚,都是通的。
开机后示波器抓,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补充内容 (2014-12-1 15:46):
下午把bios刷了,结果开机后一切都还原。硬盘模式、引导模式都得改,coms里也没发现有关于触摸板的项目,设置好进系统后,还几把那样,不会动

补充内容 (2014-12-9 08:50):
EC到货,换了,还是不行,怪了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继续求助,谢谢各位

网友:
看图纸找啊

网友A:
HP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 机子吧

网友:
HP的机子有点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 机子吧

4446s怎么没有

网友:
进pe看看能用不

网友B:
首先换硬盘装系统,有可能是系统引起。其次你外接USB能用就凑合用呗。不一定要修好,客户认可给钱就成。。。。

网友:
进pe系统,不会出鼠标,更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换硬盘装系统,有可能是系统引起。其次你外接USB能用就凑合用呗。不一定要修好,客户认可给钱就成。。 ...

没换硬盘,重装没管用。 另外客户不认可,一定要触摸

网友C:
BIOS  里面是不是有选项给禁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把CMOS重置下

网友:
用USB鼠标剪掉头  接上去侧试下

网友D:
BIOS不应该有禁用的  你试试换个C壳 看看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不应该有禁用的  你试试换个C壳 看看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

问题是触摸板买新的了,换上还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IOS  里面是不是有选项给禁用了

看了,没发现有触摸板这样的项目啊。重写了bios,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没发现有触摸板这样的项目啊。重写了bios,一样

那就是EC芯片有问题  在数据传输  和供电都没问题的情况下  换EC 或者触摸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F:
你先换了没有,或者左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 机子吧

有 还好新的,AMD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EC芯片有问题  在数据传输  和供电都没问题的情况下  换EC 或者触摸板本身就有问题

现在能开机进系统,插上usb鼠标一切正常,就只有触摸板没反应。
触摸板换了,ec的bios刷了,难道还要换EC芯片? 那么大的芯片,就恰好负责触摸板的部分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先换了没有,或者左右键

换了一套触摸板+按键+排线,实测从排线最里头到EC引脚,信号都是通的,只是没有波形,使用没有反应

网友C:
,信号都是通  那对地阻值多少  有没有可能北拉低

网友:
我是说信号的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能开机进系统,插上usb鼠标一切正常,就只有触摸板没反应。
触摸板换了,ec的bios刷了,难道还要换E ...

关键现在没法子了,换掉试试吧。触摸板进水有可能EC会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信号都是通  那对地阻值多少  有没有可能北拉低

没有拉低,打值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拉低,打值300多

EC的这个模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