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型号X42J 主板号K42JR V3.2 贴纸号K42JB 求助

楼主(2014-11-29):
机器来时不亮  电流初始上电1.6A  随时间电流慢慢升高。最高到2A    刷BIOS后故障依旧  示波器测试CPU供电 有毛刺  改了4个电容上去老故障还有毛刺  估计波波有问题了 测试内存复位点0-1.5v   不归零(想不通)   后来换NB  机器点亮  电流亮机时2.8A裸机
但是机器现在是反应很慢 换CPU 内存都一样    BIOS刷了论坛里边的厂家BIOS  也不行 和原来的一样  求解啊

补充内容 (2014-11-30 17:47):
bios 在8楼需要的下   至此关贴   感谢关注

网友:
还有就是 手感CPU 显卡感觉热度超高

网友:
反应慢指的是 开机到亮的过程中慢 还是 进系统运行速度慢

网友:
今天我正好收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刷了bios,貌似cpu供电发烫。。。。。

网友:
那个有没有维修好了

网友:
进BIOS  进系统 都反应很慢    貌似386机器装XP感觉

网友:
兄弟们,恭喜我吧  今天幸运之神光辉照耀着我,机器修好了,另加焊了一遍NB一切OK

网友:
这是我用的2个BIOS  都是好的

X42J K42JR v3.2-K42JB换桥ok.rar

X42J K42JR 原厂 ok.zip

网友:
其实我已经猜到NB问题了

网友:
这个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