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请教下

楼主(2014-11-29):
一   请教下 开关电源都有pwm芯片吗 我下面的图片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 怎么我找不到pwm芯片呢

二  请教下面这个电路是怎么震荡的 如何产生震荡的?

网友:
r4是起震的关键

网友:
不是都有PWM芯片么!没有PWM芯片怎么输出脉冲电压啊?不理解!

网友A:
液晶上的肯定有PWM芯片的,你看下散热器上那个管子,三个脚的也有是PW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上的肯定有PWM芯片的,你看下散热器上那个管子,三个脚的也有是PWM的

那个应该是12v的整流二极管, 难道是用光耦来进行稳压?

网友:
能详细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
请师父详解,感谢!

网友(2015-01-06):
应该不是所有ATX电源都要带PWM芯片的吧?我看有些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只有三极管而已。

网友:
C3的通断来改变三极管B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