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换成win7方法

楼主(2014-11-29):
  • 开机的时候长按F2键进入BIOS界面,通过方向键进【Secure】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将其设定为 “Disabled”2.通过方向键进入【Boot】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Lunch CSM】选项,将其设定为“Enabled”3.点击F10保存设置,重启系统,开机时点击ESC选择启动项即可。
2.按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 (我直接按win+r)直接进入允许即可:
 3.输入”Diskpart”(不用输入引号,下同),并按回车,进入操作界面(首先在win或者pe下运行Diskpart分区工具):
 4.输入:”list disk”,查看磁盘信息。注意看磁盘容量来选择。图中465G的Disk 0是硬盘,3852M的Disk 1是用于Win7安装的U盘。
  5.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为当前操作的磁盘
6.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
7.输入:”convert mbr”,转换为MBR分区。
8.操作完成,关闭此命令提示符窗口,继续按照正常的方法安装Win7系统即可。
  扩展知识:convert命令的其它用法:
  convert basic -将磁盘从动态转换为基本。
  convert dynamic -将磁盘从基本转换为动态。
  convert gpt -将磁盘从MBR转换为GPT。
  convert mbr -将磁盘从GPT转换为MBR。

网友A:
问题是,很多WIN8的本子,根本不给你进入BIOS的机会。

网友:
不同品牌的机子BIOS改的都不一样

网友B:
这个不同的本子,bios中启动项是不一样那个的,也有一样的,在一个能进入PE系统了。干嘛还那么麻烦,记那么多的命令,一个diskgenius直接转换MBR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支持分享,改WIN7还是很多人都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同的本子,bios中启动项是不一样那个的,也有一样的,在一个能进入PE系统了。干嘛还那么麻烦,记那么 ...

问题是不改引导模式非UEFI设备进不了PE 用支持UEFI启动U盘引导么?能详细说明下:转换MBR步骤么

jdt

网友:
我还以为只改个硬盘模式就可以了!!!好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很多WIN8的本子,根本不给你进入BIOS的机会。

新机器 有的必须装WIN  8啊

网友:
百度搜来的吧@~

网友:
就是低格阿,

网友:
很多改不来了,,,真是麻烦

网友:
现在好多新的机器就UEFI一个可用选项,legacy这个选项是灰色的,想改都该不了。除非刷BIOS。

网友:
坛里去年就有出WIN8改WIN7的贴子了,而且图文并茂。

网友:
希望以后的PE功能越来越强,一键就能搞掂

网友:
现在机器很多改不来的,烦啊!寻求可靠方法。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WIN8好象有点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不改引导模式非UEFI设备进不了PE 用支持UEFI启动U盘引导么?能详细说明下:转换MBR步骤么

是,不支持UEFI引导的U盘PE系统不修改BIOS的引导类型和启动顺序,是肯定引导不了U盘的PE系统的,不过IT天空出的U盘装机助理是支持UEFI引导的,对于diskgenius转换MBR,也很简单,进入diskgenius,可以先把所有分区删掉,然后保存更改,再选择需要转换的硬盘,在菜单中找到“硬盘”-->转换分区表到MBR格式,之后在保存更改,OK可以了,在重新进行分区就行了。不过先提示下:diskgenius 一定得是专业版的,免费版的这个功能用不了。专业版是要花钱的,不过嘿嘿,网上有很多破解版的,这个你懂的。

网友:
有些新机器专为WIN8设计,你就没有办法了,这些对它就不起作用了都

网友:
改WIN7 也是三板斧 常用的那几个选项 多搞几次就会;了

网友:
好,很多人需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