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 11252-1 0.2 掉电PROCPWRGD不出来

楼主(2014-11-29):
如题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上电保护 测3.3VS0短路 烧机PCH发烫 换PCH 上电到0.3几不动 手摸声卡芯片烫拆掉 上电到0.2不动 各电压都有除CPU 和集显供电和集显供电 写过BIOS一样 测EC 84脚S0_PWR_GOOD无信号 换EC S0_PWR_GOOD有了上电到0.2掉电 到待机 可再次触发 测PROCPWRGD一直为低不正常 写过多次BIOS 换过好几个EC PCH也换了两个 PROCPWRGD就是不出来 BIOS无波 无断线 请师傅们分析一下还有哪里可能坏

网友:
0.2  这么低的电流, CPU电压应该还没出来的吧

网友(2014-12-30):
如果只是CPU供电没有,为什么不换CPU供电管理芯片呢

网友:
查下各路时钟,还有桥有没有收到PWROK和APWROK,PROCPWRGD是桥读取BIOS以后才发出的

网友:
桥自身条件满足收到APWROK后读BIOS  发出时钟,发出PROCPWRGD

网友:
这个ec是有程序的,换了就跟以前现象不一样了

网友:
桥的25MHz时钟 正常不?桥自供电正常其它条件都满足收到APWROK(pwrok)后读取BIOS, 发出时钟,发出PROCPWRGD!  你仔细一步步安时序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