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维修 X-BLUE 77A3L 主板 无复位

楼主(2014-11-29):
今天得到个捷波X-BLUE 77A3L主板,插上ATX电源后自动上电无复位 戳开关也没用 短接四秒多也不关机。

然后测供电 没有内存供电  (当时没手拍照) 然后测F72815( 测之前我断电量了下 2 4脚 是和附近的2个场管G极相连的)

测1脚5脚12V 7脚0.8V 2脚 4脚没输出 也对地打过值了 2 4 脚没对地短路 后来就换了个芯片 如下图那个是换下来的

然后再上真CPU 插电还自动上电 我戳了下开关 嘿嘿跑码了

测供电也都正常了 CPU供电1.1  后来我看自动上电关不了 我就跑了下 绿线到IO 83脚  (IO是F71863 查老徐给的资料里面没有 翻书也没有 还留了一手 也有可能是我上课没认真听他讲过这个IO 后来我测过后看和F71862一样的触发脚 80 81 82 83)然后我就把83脚到绿线的线给断掉了

断掉后测了下除了IO83脚还是0V以外其他的 脚位都正常 80脚在按开关的时候有跳变(101) 81也有跳变(101)82脚持续高电平(没点开关之前是0)
修好复位后就写报告上交了 也没去搞这个自动上电的 估计重设CMOS就可以关机不自动上电了。(老徐只是让修复位)

网友:
国际惯例 沙发自己的

网友:
无复位与内存供电有关,自动上电是IO的问题。这板应是两个故障吧!

网友:
培训这长时间了?攒足一万银子去学习几只月

网友:
哥们发的帖子真好,希望再详细点

网友:
应该是复位有故障,另外自动上电也有故障,可是INTEL的原装板是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只让修复位,,,我怎么感觉是修供电!!

网友:
开始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坏了,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今天猪脚吧板子又给我了 让我换 IO  换 IO后所有故障全度解决了  领到一块 MSIV星 785GM-E51

网友:
为什么每次没供电啥 的,都一律说没复位。N多这种标题的,看得我好纠结,就不能说 是无内存供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