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4-11-29):
拿过来的时候 是电流上到一半有时会掉电,后面刷了一个BIOS后,不掉电,电流很正常,上到1.8A左右,但是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

关键是不管能不能显示,PQ111都 是很烫,快冒烟的程度了。

但是已经换了PQ111,和PQ114了,旁边的电容也换掉了,还是有时有显,有时无显,发烫。希望大家给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PL111 电感后面的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111 电感后面的电容换了没有?

5个换了4个330U,只有一个固态电容没换了。

网友:
用波波来测下波形,芯片有没有换啊

网友:
全换了试试  示波器 测下 G级波形

网友:
果断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ISL95835,少见,手上没货,看来只能 订货了。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芯片引起的?

网友:
芯片 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摸芯片一点温度都没有。本来也怀疑,加上手上没货,听各位这么说,已经订货,到了换上有结果,到时贴出来

网友:
查下电压怎么样

网友:
找芯片试试吧.

网友:
发烫是电流大,有短路点。

网友:
等待楼主换好芯片的结果

网友B:
能显,不能显时没量+VCC-CORE电压都还正常吗?还是先换芯片试试吧,比较保靠。

网友:
看看G极的电压,它也会引起管子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显,不能显时没量+VCC-CORE电压都还正常吗?还是先换芯片试试吧,比较保靠。

还真没量。明天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端对地???不可能吧  如果两端对地阻值  都是0  那就是有问题
你的万用表可靠吗
关机状态下放电后  ...

不会的,就是对地,不过这一组是没安装的,你看图纸是不是,但是我烧了,电流很大,电压最在才0。6V

网友:
我的这个是269的图至  +VCC_GFX这一路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