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F-C/SAS 不过内存怎么搞)

楼主(2014-11-29):
CPU 内存,电压都有了

网友:
时钟复位都有吗…?

网友:
当什么代码?

网友:
有供电   那时钟  复位 有吗?

网友:
清洗一下插槽

网友:
测一下内存周边电路阻值

网友A:
好模糊哦!直接干桥!

网友B:
楼主的阐述好简洁明了啊!!我的建议刷BIOS不行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阐述好简洁明了啊!!我的建议刷BIOS不行干桥!!

服务器的板子,找不到资料

网友:
内存时钟呢

网友:
28 还有嘀嘀嘀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模糊哦!直接干桥!

干坏好几个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模糊哦!直接干桥!

干坏几个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