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操作系统

楼主(2014-11-29):
各位大神,谁知道USB系统怎么做啊?我做了几个都很卡,问了很多人都说是PE没有听说过USB操作系统。请各位大神给点资料,或直接给个系统我。

网友A:
有听说过  搞个64G的U盘 系统随身带  即插即用

网友B:
谁会我也想学 只用过PE还没有听过USB系统.楼主告诉我你的卡的系统是怎么做也行我试试

网友C:
真的没听说过USB操作系统,应该是入门级的菜鸟,你百度一下大白菜或老毛桃就知道了,制作U盘启动,不是USB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听说过  搞个64G的U盘 系统随身带  即插即用

4G以上的都可以,我用16G的做出来有点卡,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会我也想学 只用过PE还没有听过USB系统.楼主告诉我你的卡的系统是怎么做也行我试试

把程序调换,要先启动USB在启动系统,不然会蓝屏。一起研究吧,我昨天研究了一天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没听说过USB操作系统,应该是入门级的菜鸟,你百度一下大白菜或老毛桃就知道了,制作U盘启动,不是USB ...

你那是PE,你百度一下USB@系统,我现在都可以把操作系统安装到U盘里面。不过用起来有时候会卡1两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G以上的都可以,我用16G的做出来有点卡,头痛啊。。。

那就不清楚了  没去尝试过

网友:
传说中的莱鸟

网友:
你安装一个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  没去尝试过

这个研究成功很多人要,三百快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  没去尝试过

那么贵啊  我弄出来卖给你呗

网友:
买个闪迪CZ80 U盘 用win8.1的企业版的系统,在控制面板有个 windows to go
保证比你现在系统都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