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9):
笔记本型号:华硕X42J
主板版号:K42Jr REV.4.1
内存贴纸:K42JZ
原机故障:进水,待机3V短路
维修过程:清洗进水主板,查出短路部位在HM55;换桥后不再短路,通电就上电,电流685mA不能关机,风扇始终不转,所有电压都出来了.BIOS换N个版本没变化。
     再次换桥,风扇能转了;还是自动上电,电流680-800mA,关机键不松手,电流能断开一下,随即又自上电了。换显卡,电流无变化,加不加内存电流基本无变化。
      补焊桥,通电没自动上电,电流30-15mA;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3V、5V正常。清cmos,再开机,电流800mA-1000mA-1300mA-1.5A... ...,接外接显示器,华硕画面出现了,主板入壳,接屏线,显示正常;上硬盘,进系统。

网友A:
处理完短路后为什么不先清下COMS呢  维修的基本哦

网友:
本机故障曾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039-1-1.html 4#、5#提及,当时没修好。

网友:
这圈绕的大

网友:
看着挺折腾的!!!

网友:
基础 不杂实

网友:
小电池不会从一开始到拆桥焊桥都没拔吧

网友:
关键是桥不给力!不是人技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处理完短路后为什么不先清下COMS呢  维修的基本哦

你还是版主呢,这机地板子分两块,BIOS电池在另一个电源板上,取主板做桥自然就清了BIOS.版主可能没修过这个机子吧,后面还跟好多小白说楼主不先清BIOS .楼主其实很历害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版主呢,这机地板子分两块,BIOS电池在另一个电源板上,取主板做桥自然就清了BIOS.版主可能没修过这个 ...

不要拿版主说事儿好吗  你知道你就说出来 不想说没人拉你出来说 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  能不能谦虚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