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联想B470 没待机 修复记

楼主(2014-11-29):
接B470机器   上电 没电流   判断为没过隔离  拆机后测各大供电电感 没有短路  隔离点对地值500多    既然没有短路  应该隔离过了 要不隔离管坏 或控制级风压电阻  有问题  实测PU4001 D级有19V  S级没有电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0110374\QQ\WinTemp\RichOle\GR`A}()23QR%}DGCBTQ~LAH.jpg  正常应该有个小电流电压   于是判断管子坏掉  坏了个P管   故障依旧  不对啊  还是 么有  不管他  直接短接DS级  上电  大短    我晕 怎么个情况  打公共点  还是500多  没有短路呀   为什么是大短呢   不明白   不管了 烧鸡把    先上小电流  电压  烧鸡  没反应  于是电压  调高了点   继续烧    最终  摸到发烫点   上图   拆掉 后   在上电  还是大短   在烧  用摸到 拆掉后不短了   心想故障终于找出来了      随机换上两个全新的330  上去    上电  还大短   且两个全新的电容   都冒烟了     不对啊   应该不会短路了啊    于是在看看图纸   引起电容冒烟的原因  应该电压突然升高 导致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  应该 就是上管 击穿了    经测量  PU4401  已经 击穿     还是铁壳   没有新的  从料板上拆个换上  在测量   组织 正常    在把之前的两个电容 从新 换掉   在上电  不短了   电流上到0.5  不动了   以为 电源管理芯片 还没装 呢   装上后  在 上电 问题 又来了   上电就跑到1.0  不动  不对啊  以为刚才的管理芯片 没焊好    看看  没问题    随手 摸了一下  烫死了   不管他了    换个新的上去  电流再次上到0.34  不动   再摸  不烫了   断电装上CPU  内存  一路小跑 亮机了    至此维修结束     新手发帖不容易     望各位 加点分吧   反正不扣你们的分

网友:
这个新手好样的 学的不错呀.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这个故障是GFXCORE供电上管软击穿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新手能修好, 不错, 支持一个

网友:
应该是软击穿了  不然 不会这样的

网友:
“在上电  不短了   电流上到0.5  不动了   以为 电源管理芯片 还没装 呢   装上后  在 上电 问题 又来了“没装芯片居然没烧管子,只能说你很幸运

网友:
弄冒烟了还能冷静吗

网友:
这故障可以算得上一个典型案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没装   通电  应该没关系的把    只要 不开机 就没事吧

网友:
再说了  上下管  G级 都不悬空 啊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细啊

网友:
这个故障是GFXCORE供电上管软击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