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不显 报警七声 修复

楼主(2014-11-29):
接机  上电到1.85  又调回1.35 不动  伴有七声 报警声   内存 插拔一次 还是一样  拆机  测量供电 基本正常  论坛大概看下了  都是北桥 问题     随手  热风枪 伺候    在上电上到1.85  1.9  2.1  正常显示了  看来就是北桥 问题    于是北桥再次 上BGA   跑个曲线    下来  正常了  之前又风枪  是确定下  是不是北桥 问题的   到此装机  收钱 咯

网友A:
这个机子  我一般看到C壳的贴纸   AMD  直接就报桥坏了  通病通的不能在通病了  另外 这个桥加焊很快会返修的

网友:
看来楼主修的机子还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只要是AMD芯片组的,一般都是北桥坏得比显卡多,大部分是北桥问题

网友:
你说的对啊    机子 确实修的不是很多  经验 不是很丰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我一般看到C壳的贴纸   AMD  直接就报桥坏了  通病通的不能在通病了  另外 这个桥加焊很快会返修 ...

你们一般都要重植的吗?那样多久不会返修?

网友:
我这也有个5010是i5的,报警7声,桥坏了,疯枪扫一下没用几天又不行了,没有bga,成手报个价,发过去帮弄一下》》》》》》》》》》》》》》》》》》》》》》》》》》》有意站内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一般都要重植的吗?那样多久不会返修?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换新

网友:
AMD 的 直接加焊桥坏!  通病通的不能再通了。

网友:
我一般是加焊,,换桥成本有时客户嫌贵,,,

网友:
这种北桥最好是换个新的,不然的话肯定返修。

网友:
呵呵,坛子里高人还是多,通病修的修出经验了,换新省时省力利润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