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P-B8R不开机,坚难的维修(版号:E450 MB D1)

楼主(2014-11-29):
行送来的神舟A420P-B8R,二代CPU,单桥的主板,快速的拆卸开来没有被修过,说明还是未开处的嘿嘿.就开始修吧,稳压电源电流0.024,测得3/5V很是正常,但按开关一点电压跳变都不有呀,开关3.3正常也有正常的跳变呀
    那这个信号到哪里了呢,就找资料吧,网络上能搜的都找了,只找到了一个IO(NPCE79NL)PDF,那也行呀,测-PWR_SW_BTN,进IO 64脚,正常高低高跳变,测VCC五个脚供电也正常,26脚-PM_RSMRST都正常了,这下头就大了,这个信号不会这么邪吧,这些关键点都正常那就要有个电流变化呀,就跟没的开关一样
    谁来个BIOS,谁给个PDF呀,淘吧,出点血吧,神舟BIOS-5块,想出个5块就好了,八九不离十,买时问店家刷个就好了吧?店主
说:如果是BIOS问题肯定好,祝你好运 我回了句:不差钱 优雅A420P-E450 D1

网友:
请版主加个精呀

网友:
神舟的图也是相当的不好找啊,呵呵

网友:
这个喜欢影响触发吗

网友A:
这个信号影响触发吗

网友:
两个东西我淘了好多家,才找到,图上标的还是2014年2月份的,店主自己画的吧

网友B:
U9第5脚电压被拉低了,可能是板层漏电或过孔不良存在阻值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9第5脚电压被拉低了,可能是板层漏电或过孔不良存在阻值引起的。

这也有可能的,还有种就是过来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那个电阻就没有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影响触发吗

南桥,EC PWROK没有出,肯定不会有上电

网友A:
RSMRST都有就应该上电了啊,,EC PWROK不是上电后才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都有就应该上电了啊,,EC PWROK不是上电后才有的吗

RSMRST只是EC向南桥发出的请求开机准备信号。按开机键后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呢才能开机。

网友:
EC PWROK不是上电后才有的吗

网友:
是上电的必要条件吗

网友:
刚好修到这机子,图纸正好

网友:
这机器修的人少了,贴子顶不起来

网友:
现在这机器要的太高客户不修 给的太少还不合适 哎

网友:
有修到,没有修到的朋友快点来下呀,不下过断时间就删贴了呀

网友:
PCH_PWROK_OK没电压怎么会影响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