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b004tx艰难Win8改Win7一例 绝对够技术含量 看看不后悔

楼主(2014-11-29):
今天接手了一台HP 15-b004tx,由Win8改成Win7,我拿到手开机看了一眼开机正常,用户说没有资料,首先按F10进入BIOS,然后在system configuration下面确认legacy support为enable后,将Secure设置为disabled;然后在Exit--Exit Saving Changes--yes  再按F9进U盘,进入到WIN8 PE居然不识别硬盘..........好吧,哥进DOS版DISKGENIUS重新分区之,然后把Win764给他G进去,完成之后发现蓝屏0000007B.............无语,估计是BIOS需要改个硬盘模式,进BIOS之后发现压根没有这个选项,坑爹的惠普..................那就用光盘安装版,进入光盘之后Win7安装界面发现不认硬盘,好吧,百度下  找到硬盘驱动在这ftp://ftp.hp.com/pub/softpaq/sp56501-57000/sp56722.exe

安装之后发现WIN7安装盘提示我:  Windows无法安装在这个硬盘,我晕,这是为啥?   我的分区明明对的啊 ,头一次碰到,真是奇葩

再次进入U盘DISKGENIUS,清除扇区数据后重新分区无效, 莫非BIOS有问题?  刷了个   还是故障依旧,没辙了,最后突然想到是不是硬盘分区有BUG,于是这次我分7个区,第一个20G   第二个50G,分完之后把第一个分区删掉,把第二个分区改为激活状态,再用光盘安装,果然这次不提示了

实在让我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都有过“清除扇区数据”为什么这样做反而就行了

安装成功,看帖一分,发帖十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分的加分!

网友A:
最后突然想到是不是硬盘分区有BUG,于是这次我分7个区,第一个20G   第二个50G,分完之后把第一个分区删掉,把第二个分区改为激活状态,再用光盘安装,果然这次不提示了

第一个20G不用  后面照常就装上了系统?  什么意思  难不成前面一截有问题   有没有MHDD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突然想到是不是硬盘分区有BUG,于是这次我分7个区,第一个20G   第二个50G,分完之后把第一个分区删掉 ...

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初WIN8 GUID分区前面的那几个小引导在作怪,虽然重新分区了但是可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突然想到是不是硬盘分区有BUG,于是这次我分7个区,第一个20G   第二个50G,分完之后把第一个分区删掉 ...

你如果经常给笔记本做系统我相信你会遇到这样的“神机”的

网友B:
{:4_110我还遇到过更奇葩的。。。联想一体机。WIN8。格式化硬盘后第一次重启正常。第二次就卡LOGO。。。机器放那里丢一天。第二天再再启动就好了。

网友C:
楼主,还插广告啊,WIN8改WIN7确实难搞,特别你这个还要删了第一个分区才能。

网友D:
你没有转换成MBR的嘛

网友:
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E:
GPT转MBR,估计你分区的时候DISKGENIUS操作还没完你就关闭了DISKGENIUS。如果是GPT格式的用DISKGENIUS分区时好像是会提示的吧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从建MBR引导,

但是如果碰到双磁盘整列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看过Win8改Win7和例子五花八门!

网友:
貌似 就见师傅删过一次分区 记不清当时什么情况了 这个现象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4_110我还遇到过更奇葩的。。。联想一体机。WIN8。格式化硬盘后第一次重启正常。第二次就卡LOGO。。。机 ...

我有遇到过这样一台笔记本,可能是BIOS有问题,需要恢复默认两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插广告啊,WIN8改WIN7确实难搞,特别你这个还要删了第一个分区才能。

删那个是小事,问题是有的删了居然不行,绝大多数删了都行,只有少数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转换成MBR的嘛

当然转换成MBR了

网友:
装安装版的系统哈

网友G:
如果换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硬盘呢?

换硬盘绝对行   但是用户不换啊

网友:
HP蠢货有的用GHOST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T转MBR,估计你分区的时候DISKGENIUS操作还没完你就关闭了DISKGENIUS。如果是GPT格式的用DISKGENIUS分区 ...

我都已经转过无数次MBR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从建MBR引导,

但是如果碰到双磁盘整列的话就不行了~~~~~~

重建过不知多少次都不行

网友:
大哥 厉害啊     够有耐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重建过不知多少次都不行

超极本?    有可能是双磁盘整列, 通常都是  SSD 加 HDD 不管怎么分区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极本?    有可能是双磁盘整列, 通常都是  SSD 加 HDD 不管怎么分区都不行~

这是一个HDD的

网友(2015-01-06):
这样的就直接装WIN8呗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烦人啊

网友:
最后突然想到是不是硬盘分区有BUG,于是这次我分7个区,第一个20G   第二个50G,分完之后把第一个分区删掉,把第二个分区改为激活状态,再用光盘安装,果然这次不提示了! Z( C" G! l0 H( ?( @

第一个20G不用  后面照常就装上了系统?  什么意思  难不成前面一截有问题   有没有MHDD过啊?

网友:
有时候装系统比修机器还麻烦

网友:
前两天改过同型号双硬盘 的, 首先要删除RAID配置,才能显示出第二个32GSSD

网友:
如果换硬盘呢

网友:
hp的机器好难改的

网友:
太专业啦看不懂,一排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