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11-29):
我想做个12V转5V 的电路求各位大神支下招啊不能用7805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7805散热器做大一点,
或用2个7805并起来

网友A:
市面上有12V转5V的开关电源小板,效率高发热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12V转5V的开关电源小板,效率高发热量小!

主要是我要把这个电路连到别的地方去 想自己做个一体的PCB板

网友:
我用7805做5v基准电压加LM358+场馆,固定在北桥散热片上,发热也很大。但是输出电流也大

网友:
用LM358+MOS管吧,成本也不高,12V经电阻分压得到VREF 5V,接LM358同相端,反相端接N沟道MOS管的的S极,电压跟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