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一例AMD无内存供电主板

楼主(2014-11-29):
此板为AMD芯片组,外观检查无异常。
检查各大部件无短路后,插上ATX电源、诊断卡开始检修,检查待机OK后
触发开关,开始测量各大部件供电是否正常,相信大家都知道AMD的工作顺序了吧,那就一步步来先入手内存,
如图测量DDR供电为0V,很失望吧,接着看

电压为零那就要先了解控制芯片的类型和工作条件。此板内存供电类型为PWM工作方式,知道了工作方式那就测量U15各个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它
测量供电脚为5.12V,如下图

接下来测量自举升压脚,为0.89V,显然不正常,如下图

接着测量启动脚,也没有内部给的上拉电压,工作条件检查完毕,不用说肯定不满足工作条件咯那就检查外部元件和线路吧
分析原理图后发现BOOT脚为外部提供,那就检查相关的元件是否正常咯,奇怪了怎么原本的IN4148被换成贴片电容了,难怪木有BOOT电压,不解释拆下更换先,换后内存的电压就出现了。
嘿嘿 不知道怎么标注那个位置,还望各位老师、大神指点批评.

网友:
主板很便宜, 好修就修一下, 不好修,修半天也要不上价

网友A:
在图中的哪个位置呀?请标注一下吧。

网友:
发帖是一种心得,回帖是一种美德,加分是一种道德。

网友B:
IN4148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被别人动过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图中的哪个位置呀?请标注一下吧。

还没学会如何标注,还望谅解,下次肯定比这次维修更加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4148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被别人动过手脚!!

二极管  亲

网友D:
LZ去了实地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去了实地就是不一样

小小白刚刚入行,还有一块NV的板在维修中很精彩

网友:
动过手脚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学会如何标注,还望谅解,下次肯定比这次维修更加精彩

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画上一笔就搞定了。

网友:
先把二级管换换试试

网友:
IN开头的二极管

网友(2015-09-08):
普通整流开关二极管,这里IN4148被换成贴片电容的同时,相当于VCC电压断开了与BOOT自举升压引脚的连接,所以此引脚工作电压会偏低。

网友E:
为什么动件呢?上家应该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图中的哪个位置呀?请标注一下吧。

这里IN4148掉件位置推测是在VCC主供电和驱动输出引脚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动件呢?上家应该知道问题所在,

应该是上家知道BOOT自举升压引脚偏低同时发现二极管IN4148已经开路损坏错将把它换成贴片电容。

网友:
不错的技术理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