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一个杂牌的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1-29):
一台杂牌的液晶显示器,最开始是电源问题,已修好,客人拿回去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出问题,这次的问题是按下电源按键没任何反应,最开始以为又是电源板问题,拆机后测量5V电压正常,没修过驱动板,现在无思路,想换一个驱动板,但是看到这个屏就头大了,希望大师们指点一下,这个机器要换驱动要怎么换?要是修的话,怎么修,驱动板还真的没修过,基本都是换驱动板直接代换修了。具体请看图:

网友A:
朋友,从你的屏接口和型号的照片上看。应该是一块LED21。寸的屏,如果要换的话只能是用通用板改装了,但以前按道理也应是通用板,如果原来也是杂牌的话,这样屏线应该就有了,其它和LCD改驱动板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从你的屏接口和型号的照片上看。应该是一块LED21。寸的屏,如果要换的话只能是用通用板改装了,但以 ...

我在X宝上问了好多家卖家,都看到这个屏接口说没得适合这个屏用的驱动板,我也郁闷了。

网友B:
先排除下按键方面的问题。毕竟驱动板坏的少,按键出问题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下按键方面的问题。毕竟驱动板坏的少,按键出问题的多。

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电源启动按键上有3.多V的电压,并且按下后测得电压为了0了,应该是启动信号送过去了

网友:
驱动板一般不好修,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电源启动按键上有3.多V的电压,并且按下后测得电压为了0了,应该是启动信号送过去了

按键当中只要有一个漏电的,所有的都会功能丧失的!

网友:
这个屏的背光板,估计在屏上。

网友:
看驱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刷一下mcu程序试一下

网友:
这是不是欧麦斯的显示器

网友D:
这种通用板,应该好找,如果找不到,联系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通用板,应该好找,如果找不到,联系我吧。

怎么联系兄弟?我急要这个驱动板,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联系兄弟?我急要这个驱动板,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了

到东翔电子科技淘宝网上看看:http:shop6574049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