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楼主(2014-11-29):
昂达主板求救。,一个人没拍有太多图片,
见谅

客户拿来说是点不亮,经检查没短路,
上电,全板没供电,连内存供电也没有,
接下来就查内存供电的上下管PWM(up6103),全部换了还是不行,
接下来查7脚没有1.8v,1脚5脚有12V,8脚没输出,说明7脚电路有问题,
接下来追查7脚线路经过一个电阻,没图纸跑一步,侧一步,嘿嘿,
原来是电阻出问题了,跟换,上电

我去,怎么会这样子呢,
跑到了D0就重启
3个3.3V正常。时钟正常,负载供电正常,
内存换了好多,还是这样,
加焊北桥,换U,刷BIOS,
能试的方法都用过了。
求救大神。。

网友A: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吧。

网友:
主板型号报一下

网友:
没过内存吗

网友B:
仔细在检测下主板上每个工作电压,内存的工作条件  ,仔细看下刷BIOS的版本 刷的版本不对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在检测下主板上每个工作电压,内存的工作条件  ,仔细看下刷BIOS的版本 刷的版本不对也是不行的

刷了还多BIOS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啊,麻烦,,,

TTJ

网友:
A78GC/128M  rev:2.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吧。

不是先出内存供电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先出内存供电的吗?

内存供电你不都已经修出来了吗!诊断卡跑D0是CPU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你不都已经修出来了吗!诊断卡跑D0是CPU方面的问题。

不会吧,,以前跑D0都是搞内存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以前跑D0都是搞内存的呀,,

是吗?我的记录是跑D0时是CPU方面的问题,所以让你查一下CPU供电的,跑D1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我的记录是跑D0时是CPU方面的问题,所以让你查一下CPU供电的,跑D1是内存问题。

原来如此,,原来是搞错了

网友D:
BIOS不匹配是会导致掉电的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DO是不过内存吧,楼主好像SM总线还没查

网友:
还是再刷个BIOS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你只是加焊桥,,换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不匹配是会导致掉电的

刷了好多BIOS不行。在驱动之家里面也找了个刷上去不行

网友:
这个板子D0,先刷BIOS,你再查查CPU座子到北桥的线,你会有意外惊喜,很大可能是北桥空焊

网友E:
内存,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一下。估计有发现哟
夕阳。天使
恩恩。。。。。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一下。估计有发现哟
恩恩。。。。。